装不了系统

楼主(2011-05-09):
今天装一上网本的笔记本,ghost系统之后,重起到xp界面之后,就出现XXXXXXXXX内存不能为read,试了几个版本的系统也出现这样的结果.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硬盘扫下 不知道是不是 最好搞个安装版拭下嘛, 我是新手也很多地方不懂.

网友:
换个盘试试啊

网友:
楼主解决没有,解决了,发上来,我也以前遇到过样的,也没搞定。

网友:
看一下 笔记本几个内存。多的话去掉一个。

网友:
感觉还是你的系统不好!换个纯净的系统吧或则纯安装版!

网友:
我装过台式机,不明白您的情况。

内存容量低吗  条不兼容

网友:
只有一条内存,换了内存就进不了pe,结果就跟客户说修不好是硬件问题,就不了了之了。

网友:
系统换了几个版本的也一样问题。。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上网本是不是七喜的,七喜的有的预装了还原系统就会出那样的,上次我见过一台。问题和你的一样。还原系统好像是雨过天晴。装了几遍系统我就没装了,同事打售后电话才搞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