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炮焊接bga心得

楼主(2011-05-09):
土炮焊接bga心得,看過論壇上許多土炮悍接溫度設定說明,上加熱下預熱, 因為擺放位置離 bga距離不同設定溫度也不同,可以理解,目前發現1.1mm pcb下預熱180度 30秒 無上加熱,竟然南橋已經全部惜求溶化(用鎳子推bga可全部移動)請問為何如此

网友:
不知道你的 下加热用的什么工具   距离主板多远

网友:
我用发热砖烤的话,一般只到150度,就可以拿起来了,180度等多几秒PCB板就会爆掉

网友:
这个要看你下加热感温线放在什么地方了.我以前用小太阳的发热管做的土炮感温线放发热管正上方,下加热有铅230度,无铅260度锡才溶化.

网友:
有铅理论是183度溶,但实际操作过程中,会受到其它很多因素影响,比较温控器精度、测温材料,风量,以及与风嘴和主板的距离有关。实际上还和主板的厚度,BGA芯片锡球表面氧化等有关等等,在这些原因的影响下,实际做BGA的时候BGA芯片实际要大于它的标准溶点温度才会溶化。  现在市面上的温控器种类多,本身就存在有一定误差,出现同一种板在不同温度大小的情况下溶化就很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