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焊显卡背面原件需要防热保护码?

楼主(2011-05-09):
加焊显卡背面原件需要防热保护码?需要用防热胶带贴住吗?谢谢!!!
显卡

网友:
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你既然是加热背面的原件,还要用防热胶带粘住?你怎么加焊?

网友:
周围要有bga芯片的话,可以保护一下。

网友:
我也在想 这个问题

网友:
正面加热不行吗?看准热风走向就行!对旁边元件伤害较少.

网友:
不需要。画蛇添足

网友:
没必要的,你要把下面隔热的话,怎么叫三温区了,下面都没法加热了

网友:
一般在正面芯片周围贴上隔热纸就行了

网友:
同意7楼的看法

网友(2011-06-11):
本人也是新手正面加热不会加坏芯片吗?有的人说要加个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