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吗 我申请转正 请各位版主帮帮忙吧!

楼主(2011-05-09):
悍马HA01-GT主板在几个月以前我给客户修过当时故障也是开机跑码FF我给他加焊了桥  开机Ok,客户用了3-4个月吧!那天客户叫电脑搬来说有不行了   我开机一试故障是 开机就闪断   要按开机键数次才不闪段  但不跑吗就显FF   我叫板子拿回来后检查了CPU供电没有对地短路  也换了电源管理IC  不行   现在桥也BGA重新植了一次  解决了开机闪断  就是不跑吗 不知道是桥没有植好还是 哪里问题    我修主板天数不多   请个问同行多多指教

网友:
这怎么转正!我混那么久都转不了

网友:
不插P4头,看是否还闪,闪几次后不闪,基本上排除短路的问题,如果没明显短路,可强行触发,如果不掉电,测是否缺电压,估计你这板子还是桥空焊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