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考!

楼主(2011-05-09):
键盘排线在哪

网友:
最下方黄色的部分吗?

网友(点评):
我看这那里也像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上面多出来的一小段?这个是什么笔记本的键盘啊?

网友:
最左边那个黄黄的小方块就是吧。

网友:
DELL 么 我有一个带灯的 没有排线 直插

网友:
是这吧 正面是不是金手指?

网友:
上面中间突出那一点吧?

网友:
是左下角有焊点的下面吗?

网友:
没排线  金手指直插的

网友:
Dell  的高端机差不多都这样

网友:
楼主说一下 啊 我也认为在下面黄的部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左下角黄色小方块就是!!!!

网友:
没有排线,直接插。有好几位同学回答正确,分就不加了。

网友:
老大啊 好歹也意思一下啊

网友:
最下面那一块,是个插头,应该是。

网友:
好像是DELLE4300的鍵盘吧

网友:
我认为是最上方正中的那个

网友:
应该是上面那一小点吧

网友:
刚看标题的时候还以为是无线的那

网友:
我晕,这键盘不会是楼主淘的吧,咋连排线都不知道,看电脑不就知道了,如果想卖,你还不知道它是不是好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