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给修挂了

楼主(2011-05-09):
昨天接到一个DV2000,独显的板子,换改良版显卡631没掉点,换好加电到0.9A-1.0A之间就掉电,打阻值都正常,是不是那个信号没出来?看谁碰到这种现象,来时白屏的现在不亮屏了,呜呜呜。。。。。

网友:
维修的钱不好挣吧。。

网友:
再换显卡搞啊,

网友:
再做显卡 啊   显卡问题

网友:
或者做原来那个 要不换新的额

网友:
你要确定一下,是不是显卡问题,外接在看一下,,那么就是显卡没换好。。

网友:
应该是做显卡的时候,显存芯片被动到了吧,或是北桥芯片

网友:
- 屏背光有没有亮?

网友:
HP  有些机 要是白屏 黑屏的 可以先检查 屏线     只是一点小建议

网友:
看看声卡跟网卡,我碰到过这问题,一般声卡网卡坏了也会显示显卡报警,上次就是修了一台,研究半天才发现声卡芯片坏了,电流就一直停在显卡的电流位置。

网友:
显卡做挂了,换片吧

网友:
都没有看清写什么,维修不要说得太简单啦,黑屏,白屏,灰屏好几种啦。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显卡没有做好。再做

网友:
查查北桥供电,

网友:
这种情况就有点悲惨了。我这也有机器是这个样子的。不过是DELL的。要看情况,再动手啊。越简单的机器越是要小心了啊。

网友:
我上次就是做显卡 掉了两个电容 电流也是950ma不亮

网友:
搞维修不容易啊 我看显卡有可能还没有做好,全新的是无铅,不好做,拿下来,重做有铅的,如果还不行,再看慢慢查吧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吧,显卡附近的助焊高要清理干静

网友:
感觉显卡不行。一般我们都把无铅换有铅

网友:
DDV2000,3000基本上都是显卡的问题,继续搞显卡

网友:
昨天接到一个DV2000,独显的板子,换改良版显卡631没掉点,换好加电到0.9A-1.0A之间就掉电,打阻值都正常,是不是那个信号没出来?看谁碰到这种现象,来时白屏的现在不亮屏了,呜呜呜。。。。。
显卡
掉电

网友:
维修的钱不好挣吧。。
马永浩
呵呵,同感。。。。

网友:
楼主我个人认为你现在就把原来的显卡做上看看还是不是白
如果不白没那楼主的判断是没问题的,问题在新的显卡上呢
如果白,那就看看别的地方吧
这个机器在摘显卡的是很容易吧边上的小电容电阻什么的碰掉的

网友:
白屏你换屏跟屏线试了吗?

网友:
哎!看来维修的钱真的不好赚啊

网友:
显卡损坏了吧,把原来的显卡换回去就好啦

网友:
看看是不是显卡那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楼主你这真人才,,你把显卡给做连锡了!拆掉重直球,绝对好!

网友:
板有没有鼓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