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K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11-05-09):
最近接一台联想SL410K,故障现象为不开机。去电池,上电源观察:待机0.03A正常,按键电流上升到0.2A左右掉电至0.003A,但是按键仍能上电到0.2A,并掉电。分析故障现象很像是某一路电压未出,而不是短路或是保护之类的故障。
确定思路开始检查各路电压:
测量发现PU3 ISL6266A 输出无VCC_CORE 电压,追查ISL6266A 工作条件 P44脚信号SHDN电压为0 附图1
追查这个信号来源是VRONHWPGSYS_SHDN#共同起作用产生的,说得明白点就是相与得到的! 附图2
既如此就分别测试各路信号情况,得SYS_SHDN#为高PASSVRON有高脉冲信号pass;只有HWPG信号一直为低;并且根据上电时序恰好就是VRON->HWPG->VCC_CORE。附图3。毫无疑问,问题出在HWPG信号!
此信号连接到各个电源芯片电源好信号上有56处之多,并且都是导线直连。需一一开路后测量,最后开路PU6 P13P28HWPG相连的导线后正常了。附图4
显然PU6电源芯片坏了,换好。开机后一切正常!

网友:
顶楼主一下,开机后一切正常!

网友:
顶,楼主思路清晰,好好学习一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想问楼主,PU6输出电压了吗,还是只有PWRGD没有出来啊

网友:
那就是CPU没有供电,开启信号有了,没有电压输出。。没检测到CPU而掉电

网友:
思路清晰,那两个PG信号是你最后才找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