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202保险电阻可以直接短接吗

楼主(2011-05-09):
如图

X20AI/X40AI主板上屏开关信号用的

已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
要看你接那了,输出电流大就不可以了

网友:
可以、不过尽量装保险吧、那样安全

网友:
用大一点0欧电阻或电感吧!

网友:
202就是2.2欧吧
谢谢朋友们

网友:
不可以啊  202 是2k啊

网友:
2r2才是 2.2有的地方也不可以短接的

网友:
保险就是保护作用的。。你直接连,后级如果有短路的,那么后面有可能就烧坏了。。

网友:
看图上的应该的个保险电感

网友:
还是找一个保险电感接上去保险

网友:
你这明显是一个保险电阻,保险隔离电路上的?最好别短,要不出问题就烧一条线了。

网友:
既然说是保险了 那就可以短接  只是没有了保护作用了

网友:
如果后面电路安全的情况下,实在没保险丝可以用细点的线接下,这是万不得以的选择.

网友:
保险可以短接,但前提要确定后续电路没短,不然会烧后面的,还有FCC32202你为什么就认定它的阻值是202(2K),那不是它的阻值好不好!保险不会用2K的电阻的,应该是0欧或个位数内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用细金属丝短接了

网友:
只要是保险我都是短接的,只要先确定是保险坏了,我就在换一个保险电阻,

网友:
晕这个也拿来讨论?多花点时间修机子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无语
不是求助帖吗
知道的话我何必问大家啊

网友:
一般不短接。这样安全点。

网友:
还是保险丝安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