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怪问题,低端PCI显卡点不亮,高端显卡能点亮!

楼主(2011-05-09):
求助主板怪问题,低端PCI显卡点不亮,高端显卡(单独外接12V供电)能点亮!主板是斯巴达克M2GTA-4VP。显卡供电均正常!。。。现在没招了!!!

网友:
有写BIOS试过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没有试过。。马上烧个

网友:
有些芯片组是不支持更高的显卡核心的!查一下芯片组所支持的显卡核心吧!,,再者,,,就有可能电源功率不够!现如今,杂牌电源标400W,实际200W都带不起!

网友:
严重怀疑主板供电不足造成。PCI信号上5V 12V 3.3V中一组或多组电流电压不良。可以考虑换大功率的电源。

网友:
纳闷啊。。低端的不能用,高端的能用。。。供电都正常啊!!

网友:
大功率的电源也换了,BIOS编程器也坏了,刷不到资料///不修了,还给客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