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RS4826主板不上电

楼主(2011-05-09):
昂达754主板ATI芯片组,故障是不上电,IO用的是IT8712F-A GXS  GB   ,还有一个是8282M,
测开关针电压2V、电池3V  、 跳线电压3V  、RSMRST 1。3V  、3VSB正常
测IO  75脚  2V      点开关时有跳变
         67脚  5V
         72脚  1。4V    点开关时没有跳变
         71脚   1。4V
         76脚为高电平
IO换了几个,

网友:
8282是专业开机时序IC,,测工作条件,没资料,饼哥课件里面有,或者直接杀8282先更快!

网友:
回复 网友A:

8282也换了,测16脚有5V    、6脚ACPL-S3没有电压直进南桥,难道是南桥坏了吗?

网友:
ACPI-S3#是南桥发出的持续高电平,不是进南桥的

网友:
等待 结果!!!

网友:
开关针电压2V,低了吧!!我记的有个高低电压的跳变才能触发。。不知道2V低不低!!一般是3.3和5V啊。。(嘿嘿我新手哈,说错了不要喷我)!!

网友:
开关针2V  电压低了, RSMRST 1。3V    电压也低了

网友:
GB  IO要原值代换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