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55屏暗

楼主(2011-05-09):
    本机送来时是不过内存,加焊板载内存后OK,但装起机来,就出现了这个问题,换过高压板和灯管都不行,测供电正常,开关只有0.59V,不知从那查起了。。。请高手们给个思路。。。

网友:
应该是本来屏暗和内存不过两个故障 都存在。只是发现有先后顺序。ONOFF直接从屏供电取,应急可以这样。

网友A:
屏供电开启信号过来了没

网友:
版主说“应急可以这样“,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供电开启信号过来了没

你说的是不是高压开关啊???

网友:
灯管,高压都换过,看过高压的开启信号吗?如没有就到屏上接个3,3V可以应急用方便。

网友:
不过有个缺陷亮机前屏先一闪

网友:
跟客户沟通好也没事。。。。。。

网友:
很可能是开启信号没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