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B SE 开机跑D0

楼主(2011-05-09):
开机跑D0 测试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正常 就是不跑马
刷BIOS 换IO 加焊北桥 都不行,准备放弃,今天没事干,在看看吧 把所有的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测一遍,发现一个问题了,一个接NB的时钟不正常,是有是无的 连接的是一个330的电阻 换了以后,就跑码了,呵呵
刷BIOS

网友:
时钟IC接的电阻一般几十欧

网友:
就是啊。。。。是多少啊/。???高手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