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西门子PC670电源部分的一个芯片型号

楼主(2011-05-09):
请教下图中箭头所指的8脚小芯片的型号是什么?

该电源是西门子PC670 配套的24V电源,之前网友“深圳电源维修”所维修的那个是220V输入的电源

网友:
如果有量,倒值得研究下电路。偶遇之,修不如换。

网友:
这个芯片我记得好像是LT1394,你走走线路看看和这个图一不一样,还有就是这种电源我修过很多,很少这部份会出问题的,除非给人修过。检查一下保护电路。

网友:
谢谢“深圳电源维修”,这个芯片是由于3。3V输出的场管击穿,24V直接进入导致其烧掉的。电源也是给别人修过了,比较郁闷。

网友:
我简单的画了一下T139AAR 外转的电路图(如下),发现它应该是一个检测3,3V /5V输出电压的一个芯片,用以判断这两个电压是否正常(欠压/过压),然后输出相应的信号。

这和我以前碰到过WT7510 芯片的作用有点类似(如下图)

网友:
这个芯片还真难查!
搞了一上午,没查到!
楼主解决问题后请把结果贴出来呀!

网友:
我把你的问题转到其它坛子里,借你的图!

网友:
谢谢“方斗山”, 我也是查了很久也没有查到它的具体型号。

网友:
我也尝试着查来着,也没找到。

网友:
重复发帖的问题!
自从我升级到IE9 这后,回帖时,就会显示没成功,但我现在知道了,实际是成功了的,有时老呆就又点一下了!
我注意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电源最后修好了,T39这个芯片没有装也可以正常工作。 估计和我猜测的结果一样,该芯片只是用来检测3。3V/5V 电压的正常与否。 这有点像ATX电源的POWOK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