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松下KX1121打印机出现奇怪问题,打大点的字就跨行了,分开了

楼主(2011-05-09):
打大点的字就跨行了,分开了 打小字就没事。。。。。这是什么问题呀,驱动换过了,在两台不同电脑上都测试过,问题一样,打测试页的时候,最上面的WINDOWS XP字就是分开的,分成三部分,下面的小字就没有任何问题。。。。
另外一个细节就是 用手拧那个圆形的进纸的东西,叫啥不知道,就是打印机右边那个大的圆形把手 来回有点框.前后柠的时候感觉各有一点松动。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校准试试吧

网友:
我看你下面的也跳行了,只是有完整的字,但行距不正常。
    问客户是不是经带电常拧右边的手柄(就你说的那个大的圆形把手),如果是经常带电拧那就是齿轮组被拧坏了。反之可能就是驱动板的问题了。你可以换个板试试,看看板有被老鼠尿尿的迹象。
     也可以咨询一下松下的维修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