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问题?

楼主(2011-05-09):
请问各位师傅:MOS管如何按阻值区分上下管?
问题

网友:
下管有个特性记住了S极接地!!!!!!!!!!!!!

网友:
上管的D极接公共点,下管的S极接地。

网友:
这个4418 用什么代替?

网友:
一个接地,一个是接主电压。

网友:
上管接19V,下管接地,想连的地方接电感,很多时候用眼睛看都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