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 515 温控坏

楼主(2011-05-09):
CQ 515 温控坏了,找不到温控芯片.有办法解决不,求指教
芯片

网友:
去掉不行的话 坏了 就补一个。。那还有什么办法了

网友:
这个机器是集成显卡的AMD的,风扇改长转

网友:
那就将风扇改长转试试吧。

网友:
怎么知道是温控坏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