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 开机1分钟后掉电一般有什么问题?

楼主(2011-05-09):
如题
掉电

网友:
您做过哪些方面的检查和维修?

网友:
你这个如题,太牛了.
那我告诉你吧,可能有以下问题.
南桥,北桥,显卡,H8,IC.你自己查吧.

网友:
散热问题你查了么,有没有桥开焊的,供电芯片开焊的

网友:
只能告诉你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排除散热和FAN错误,再看看各个电压

网友:
散热问题。。。

网友:
一是检测过热的元件,二是用示波器监测最先掉下的电压。

网友:
济南李海民
的帖子
请指导下 怎么具体测量电压的先掉和后掉的顺序

网友:
将示波器达到双踪模式,根据相位的超前和落后的情况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