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20集显内屏不显外接正常一例

楼主(2011-05-09):
今天修一台d620集显的本。前几天来过我这边,当时是摔了一下,开机不显。后来是一条内存有问题。换了就好了。这次是进水了。从触摸板进的水。开机屏幕不显,也没有暗影。外接正常。拆机检测。主板上也没什么水。裸板接屏,显示正常。又装起来,还是老样。再拆去来,还是正常。一样一样装,装到触摸板时就不显了。但是外接的时候触摸板左右键还有鼠标用的都正常啊。郁闷。
图纸,没找到集显的,下了一个独显的图纸。看触摸板接口信号,发现有一个lid_cl#信号,额,是休眠控制。顺着线路跑,连到了一个四角的小芯片上。断开触摸板,这个脚是3.3v。接触摸板,就变成了0.8v。所以屏也不显。我在别的图纸上看过这个芯片,是通过屏上的磁铁吸合导通的。拆开触摸板,去了这个小芯片。一切正常了。因为这个小东西不好找,就没有安装。遗憾的就是和上盖屏幕不会休眠了。特此拿来给大家分享,献丑了!

网友:
LID#短路照成的故障啊

网友:
朋友的维修经验让我想到了。。。是否没有休眠开关的。。基本哪此靠磁铁吸付是控制电路一般都设计在触摸板呢》?不过我到见过华硕的是在以前的休眠开关旁的小三极管。。

网友:
看了几例都是休眠这个信号lid_cl#,导致屏幕无显示。
一直处于休眠状态

网友:
lid_cl#此信号修得较少,我记得原来有一个机子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当时接外显OK,内显就是不能显示,由于没有时间继续深入的修,叫另一个师傅修,结果修得外显也不行了,哎,现在看到此帖心里纠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