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进系统一段时间后就黑屏

楼主(2011-05-09):
新新的机器,散热也搞了,大家说还有哪些可能性?

网友:
外接正常吗?

网友:
昨天修一个联想410M,开机进BIOS正常,进系统就黑屏,也没死机,按开关直接就关机了.

进PE过了滚动条也死机,安装系统到加载驱动完,到选择硬盘的时候,也黑屏

换南桥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