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不能关机修复

楼主(2011-05-09):
检测现象:正常显示,关机失效!
维修过程:测开关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512728/QQ/WinTemp/RichOle/%3$$6H$ZIOIC01DO0C565{I.jpg 电压3V,继续看图纸,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512728/QQ/WinTemp/RichOle/L)DL7%3(O0K9(G6_2R3$LFX.jpg 只有R449提供上拉,没有分压,说明PWRBTSW电压被拉低,应该是5V,追线路,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512728/QQ/WinTemp/RichOle/MVR({X{~}B{06842BP%%I]R.jpg 判断有可能Q97漏电,去掉Q97,电压仍为3V,继续往前,

网友: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512728/QQ/WinTemp/RichOle/SWNDSI_9RW$EJUAG6N78TKH.jpg 一路去到8712,一路去到CK804(主芯片)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512728/QQ/WinTemp/RichOle/D5~Q~96J@U%ZI50M}$VLBLR.jpg 先从简单入手,去掉8712,开关恢复5V,补上8712,此板修复!

网友:
楼主图挂了。 。。。也没说个所以然。。

网友:
是的 楼主很有实力 但是有灌水嫌疑 Q97和后级是什么关系 怎么一头雾水啊

网友:
自己仔细看,本人所发的东西全部原创,不发具体型号是为了不让那些**把论坛当工具用,那样市场就会乱~

网友:
哈哈 型号没型号  图也看不到图,只看懂个大概意思,就是IO坏

网友:
楼主这样说看不出个所以然来  没头没尾呢

网友:
服了,有图,有分析,还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