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5KPL-AM SE 不触发问题

楼主(2011-05-09):
今天接到一个华硕的主板 P5KPL-AM SE 的 故障是不触发 开机键是经过一个电阻到IO w83627DHG-A 晶振换过 怀疑是IO坏 但是手头没有这种IO 换 现在求各位大侠帮忙
华硕

网友:
看开关有无电压和跳变、找IO的脚位定义看触发有没有跳变、不用动不动就换IO。劳民伤财。

网友:
看看IO到南桥的信号 论坛里有这个图纸 你找找 也许是南桥问题 ASUS的 南桥坏的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