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音响和耳机不同时响

楼主(2011-05-09):
一块华硕P5G41T主板耳机和音响同时有声音!怎么才能让音响和耳机不同时响!插上耳机音响就不能有声音!拔掉耳机音响才有声音!谢谢

网友:
那是你驱动问题,驱动上面有一个设置的,设置好了,就是你想要的结果,要设置的

网友:
个人意见 跟驱动没关系  插孔有个簧片 没插的时候通路 插入的时候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