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某775主板全板无RST修复

楼主(2011-05-09):
测试故障:测试卡RST灯常亮,说明PCI RST异常
维修过程:测试整板电压,全部OK,再测主时钟,没有分频信号,判断时钟IC工作异常,测试IC工作条件,VDD正常,再查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512728/QQ/WinTemp/RichOle/{E_65WY1})KNXPS75%(6JDH.jpg
/ 发现时钟开启PIN6为低电平,也就是说时钟IC工作未允许,再往前面查来源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512728/QQ/WinTemp/RichOle/XPG{H)~){05%@WL61F85038.jpg
发现有个Q59保护管,测试Q59 G极,低电平,说明此信号正常,未保护,再测D只有1V,根据此图口算,D应该在4V以上,判断Q59漏电,更换Q59此板修复!
PS:由于Q59 DS间还存在阻值,损坏是D仍有1V左右的电压,所以VRN_EN还是有效, 也就是VCORE仍正常,只是再通过R636和R637分压后,CLK_ENABLE开启信号幅度不够,引起CLOCK IC异常~

网友(点评):
应该是时钟开启的场效应管吧,你讲的不详细,有图就能分析一下,怎么图片没上来

网友:
为什么图片无法显示?

网友:
楼主从新编辑下 看来楼主还是有一定实力的Q59保护管,如何发现的?

网友:
建议讲仔细点,让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