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帮我分析一下这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2011-05-09):
事情是这样的,上午停电,用柴油发电机发电,当时正常, 人走楼空上电脑,,突然电脑啪的一声响,直接黑屏了
拆开后发现保险烧了,一个芯片炸飞了..(红圈部分的)
同型号的实物图没找到,倒是找到了一个极其相似的!,红圈部分在我的电源上是一个七脚芯片,疑是电源管理芯片!不知道是什么芯片,一个上午找了N张电路图都不符,希望路过的大师能帮我分析分析,这是还不是?小弟愚笨,有不客气的地方望大家多多海涵!

网友:
很象是长城电源的P1014AP06

网友(点评):
该芯片是8脚的吧

网友(点评):
说得非常正确。

网友:
楼上正解此芯片有时也被剪去一个脚来用的!!长城电源就是1014A
航佳电源就是DM311

网友:
是电源IC,但只是副电源的,,

网友:
长城电源修过一个,辅助电源用一个ZM311的8脚芯片,产生5VSB,后来用DM311代换。这个芯片的三个脚好像连在一起的

网友:
都成这个样子了还能修好啊,零件都所剩无几了

网友:
7个脚的,产生辅助供电的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的提示,太感谢了,啥也不说了,先订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