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确定板子夹层短路

楼主(2011-05-09):
max1999图纸
图中PR81烧断。1脚处阻止600多,2脚处阻值20欧。拆了PC43和PC46和1999,再测20脚V+阻值也是20欧左右。由此判断20脚的夹层中有短路。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可以把20脚翘起来,再飞线接到PR81的2端,试试。

网友(点评):
这个是好办法。也这有这个办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问的是,如果板是短路的,你挖不挖这电阻的墙角又有什么关系?直接拆了电阻不就行了吗,看他两头对地阻值是不是一样就可以看出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同意楼上电阻拆了打前后极的阻值。真断了要解决就飞线

网友:
就是楼上兄弟说的,挑起20再干事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夹层短路了

网友:
烧鸡大法断真伪

网友:
如连接的点都拆了还是有阻值,那基本就是PCB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