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没有声音

楼主(2011-05-09):
TCL K42接耳机有声音,喇叭没有声音,郁闷啊````换了N多个系统和驱动都是一样,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个位高手指点下吧!!!
没有声音

网友:
那就应该查功放和声卡的工作条件,或者换个试试。

网友:
myhome31
的帖子
我换过和这机子一样的小板,也是一样啊。 有一次我插耳机的时候动了动插空,喇叭又有了,可是重起又没有了。。。。

网友:
可能功放IC坏了!

网友:
张庆乐
的帖子
耳机接口不良 引起的。

网友:
外接耳机的接口问题大写

网友:
我在论坛上看到要刷BIOS,可是我刷了也一样啊,耳机接口是没有问题的,接耳机的声音都很正常。

网友:
赞同5楼的说法 可以先把耳机接口焊下来在说

网友:
呵呵```解决了,是刷BIOS好的,但是刷了很多个的哦!!!

网友:
BIOS有很多版本,因机而宜吧,我就不上传咯,这种情况也是极少遇到的!!

网友:
排线断左声音

网友:
功放或者喇叭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