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帮忙看看这屏,找不到供电线。

楼主(2011-05-09):
HPG42-397tx 换屏。

屏拆下来后,只看到屏上连了一条屏线,没看到灯管(LED的)的供电线,怎么回事?

还有摄像头所在的那块电路板,和屏没关系?

看来这屏的供电是和信号走一条线的。感谢 hehaitaoxyz,日下飘雪,葛明峰,维修公司,创辉电脑医院TAN,陈三公子

感谢大家。

网友:
不懂,什么问题这机器?

网友(点评):
hp-G42的本 屏幕被踩碎了,换屏

网友:
   是不是联想机子上的屏 啊??

网友(点评):
惠普G42-397TX的笔记本

网友:
LED供电和屏线应该在一起

网友:
屏板上的非常小的 led 灯

网友:
  要是LED的屏,你只要看看屏有没有5V,1。25V的就可以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但愿你说的对啊!

网友:
还有个19V的的供电

网友:
LED的背光是由高亮度发光二极管作为光源的液晶显示屏,LCD是由充满惰性气体的灯管作为光源的显示屏。是现在的新型产品。所以LED是没有灯管的,哪来的供电线啊!

网友(点评):
有些机型(记不清具体型号了)是有独立的供电板的,淘宝上热卖的lcd改led套就包含这供电板

网友:
LED灯是接在屏上的升压电路中,LED点灯条一般都是集成在屏板上的了,我只见过联想的机器才是独立的

网友:
屏线就是供电线。

网友:
是LED屏的,,供电及信号都是那一条线,,

网友:
回复 网友B:

19v?19V不是用在LCD上的吗?给高压用的吗?

网友:
LED 也有19供电的 经过LED升压恒流电路给LED供电  和普通LCD一样 有ADJ  EN 很多LED屏都有测试的标示

网友:
LED 也有19供电的 经过LED升压恒流电路给LED供电  和普通LCD一样 有ADJ  EN 很多LED屏都有测试点的标示

网友:
点了半天没回复成功  怎么一下子出来这么多

网友:
老大,这个屏供电与LED都在屏线上的

网友:
这个不就是LED的屏啊,有什么好奇怪的啊,楼主是不是没看过啊?

网友:
屏供电跟背光供电都走屏线的,修过一台SONY的的,也是LED背光屏,超薄的那种屏,屏供电跟背光供电都走屏线的,主板上有个独立的升压板输出28V的电压(虽然不需要上千伏高压给背光,但因为LED灯好几组,所以10几伏的电压也是不够吧)

网友:
屏线的电压应该是从主板上出来的

网友:
貌似LED米有高压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