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CQ 515 风扇 红色线5V .白色线0V 黑色线2.5V.风扇只是在开机的时候转下

楼主(2011-05-09):
笔记本CQ 515     风扇 红色线5V .白色线0V 黑色线2.5V.风扇只是在开机的时候转下

网友:
到了一定的温度就会转的!

网友:
黑色线2.5v不会吧,黑色应该是地才对啊,不过你的机器开机能转一下说明是正常的,

网友:
如果想让它一直转,把5V直接接USB5V上,就搞定了。

网友:
测有没有线 是接地 的,有 的风扇是控制接地的

网友:
5V .接地线 接到USB上能正常转了,就是测不到硬盘和光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