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小电流故障

楼主(2011-05-09):
联想Y450的机器待机0.005  触发后0.012的电流,RSMRST#是3.3V正常,IT8512E的SUSC#待机是3.3V触发后也是3.3V,SUSB#待机是1V,触发后是0.2V,SUSON没有,所以后续电压没有开启,3VPCU 5VPCU都是正常的,5V_和3VS5也是正常的,换了SB和EC
后S3有跳变,待机变成0.007,触发后是0.014的电流。SUSON依然没有,最后查到是RTCRST#有问题。换了C720就OK了。

网友:
建议你刷个BIOS看看

网友:
susc#待机时是没有电压的。bios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是不是EC和SB中间线路断开了,照成SB收不到EC的信号,ec收不到SB的信号

网友:
BIOS已经刷了

网友:
查下PQ45第三脚是否有9V左右。你那待机都不对啊。应该是0。001A

网友:
现在SUSC#待机是0V,触发后是3。3,SUSB#待机是1v,触发后0.2v。不出SUSON

网友:
SUSON要和BIOS正常数据交换后才可以产生,刷BIOS吧。

网友:
8512的条件

网友:
susc#和susb#电压不对,待机为低,开机后高

网友:
PQ45第三脚是有9V左右

网友:
我知道susc#和susb#电压不对,待机为低,开机后高 ,但是南桥和EC都换了,BIOS也刷了,EC周边的也查了,现在没有思路中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RTCRST出了问题

网友:
请问楼主,是RTCRST电压偏低了吗,请问思路?学习中...

网友:
复位没发还是拉低了。有图才有真相啊。

网友:
复位是被拉低了,换了C702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