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P31T重启档LOGO

楼主(2011-05-09):
翔升P31T每次首启或清除bios跑码都ok,但重启档LOGO
1.PS/2上的排容去除,没用
2.去除串口上ST75185串口缓冲芯片,无效
3.不接外接设备,bios设置去除logo,直接定住

网友:
可以刷BIOS试试

网友:
bios的问题,刷刷看

网友:
换IO 加焊南桥

网友:
网卡 声卡呢?取下来没

网友:
换个南桥吧.档LOGO一般都为南桥坏了.

网友:
bios程序错也会这样的。

网友:
一句话,拆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