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个下午!没修好的电源板!!高手来观摩一下呗!带图

楼主(2011-05-09):
整整一个下午,刚接一个海尔17寸,插电灯亮无显示,拆机一看没有任何电容鼓.修吧...
把高压板IC  反馈的三极管 通通换一遍!!接电还是不亮!!  难道是电源部分??背光  反馈电容 三极管  全换掉  还是不好使!!无语了  此板是24V高压板  5V  24V 全正常      背光无 我把屏线拔了测的灯管!!但是还是不亮!与主板无关!!!!  插屏线有背光。证明驱动板是好的。。就是灯管不亮!电压输出正常,上面提到了!!电源灯亮 就是灯管不亮!!灯管我测了 是好的就是一点思路都没有才瞎换的!!主要毛病都讲过了,忘大家看好!!现在就是灯管点不亮!今天我在试试吧。。谢谢大家
灯管也是好的!!!无语了!!!!!

网友:
故障问题不说清楚,插电上去电源灯亮了,证明电源部分是好的,不显示也分有无背光两种情况的,你乱换一通,结果肯定没找到故障位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屏线拔了测的灯管!!!就是电源板的毛病!!

网友:
先看下电源输出正常不

网友:
驱动板送来了背光开启信号没呢。。。不要没送开启信号你就乱换一通

网友:
高压部分是不是好的噢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背光  驱动板是好的

网友:
有没有 EN  信号送到高压板 ??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我还真没测!!按理说应该有!!因为IC我都换了!!

网友:
IC是哪一块啊?它的汉语意思是什么啊?能发个图给我看看吗?408401857

网友:
回复 网友D:

高压板IC BIT3173   好像是!!要不明天我上班给你看看  99%应该是这个型号

网友:
维修还真得有思路,没思路没法修

网友:
修电源高压一体板的时候 想看有没有高压,直接把控制亮度的脚跟ON脚接到5V电源上,裸板测试,这样容易找毛病.

网友:
LZ修好了说一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高压板有的话,代换一下。还有测量一下灯管好不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E:

如果 EN  送到高压板的话,重点查一下 高压板的工作条件  比如24v是否供到高压线圈里面,高压电路是否起震..

网友:
  没有思路就是不行的相帮你都不知道这么帮..................测测高压包后面的几个压敏电容吧,看接近灯管的那两个压敏电容是否阻值正常不正常就试着换个高压包看看

网友:
是不是开启信号没有的原因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哪有压敏电容啊  你看看那板

网友:
mos管测量过吗?你那是5脚的  STU  或者P开头的吗?

网友:
检测高压变压器的次级线圈是不是断了?

网友:
检查下高压变压器吧,我遇到过高压变压器烧了一组,怎么修都没背光,最后我无意间把高压变压器拆下来量了下发现有一组不正常,找了一个换上去就好了。

网友:
电源板高压部分问题

网友:
电源正常  查开启信号  有开启信号查灯管是不是好的  灯管是好的 那就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去买点宽电压的 高压条吧 24V不是好玩的

网友:
如果驱动板不给高压板信号 也不亮啊  你都应该考虑一下吧

网友:
高压线圈坏了,这个24V的坏得多

网友:
是不是不能加负载呢?

网友:
整什么啊直接换个通用的高压条不就行了啊你这样不是在浪费时间的啊

网友:
换高压那个变压器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E:

仔细看了楼主的帖子一直没有看明白到底是什么故障:“5V  24V 全正常      背光无 我把屏线拔了测的灯管!!但是还是不亮!与主板无关!!!!  插屏线有背光。证明驱动板是好的。。就是灯管不亮!电压输出正常,上面提到了!!电源灯亮 就是灯管不亮!!”
不明白到底是"灯管不亮还是有背光屏不显?"只有确定了故障点才能维修。

网友:
这种电源板百分之百是高压变压器坏了,直接换就可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