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20掉电

楼主(2011-05-09):
    一台dell1420的机子,待机0.01  ,正常,按开关电流到0.35停一秒左右的时间,到0.4几掉电,,,所有的供电都出来了,CPU有0.9V,,时钟有输出,IO拖过了,BIOS搞过了,插不插内存都一样啊,就是网卡边上的PC113都取了,还是一样啊,  15V-ARW 都有了,南桥搞了,还是掉点啊 ,无奈搞了显卡,还是一个样啊 ,求思路啊,现在我没有思路了,不会与COMS电池的第3个脚有关吧,没有上电池,,求助啊

网友:
插上电池也是一样的 啊,,哪位师傅遇到过一样的问题啊,回个话啊,急求思路啊,

网友:
DELL 机子没有内存肯定会掉电的,换个CPU试试,不行的话考虑北桥。

网友:
DELL的机子没过内存也是会掉电的,打一下内存AD线的阻值看看正不正常,不正常就搞北桥就对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带灯测试仪打了下,。上面的灯全部是亮的,我又用内存阻值卡打了下上面的电阻,全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