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线应该用什么来清洗啊

楼主(2011-05-09):
有台液晶屏的屏线接触不好,一般是用酒精清洗,但听说酒精不好,那应该使用什么好呢?

网友:
想法把氧化层去掉就行,,方法应当很多,,

网友:
用橡皮擦也可以 再用毛刷清理 也是可以

网友:
我用的 是 香蕉水+   橡皮擦   就搞定了

网友:
但是香蕉水似乎是有毒的吧

网友:
一般用橡皮擦一下就好再用胶带或热熔胶固定

网友:
用洗板液实验一下吧 应该可以搞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