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500装系统没声音

楼主(2011-05-09):
今天一客户来电说一台较老的惠普500笔记本装系统后没声音,要我上门重装。因为路程太远,而且对惠普的笔记本也有点头痛。所以没去,以前给CQ42改XP系统就是没声音,插耳机又有声音,就是喇叭没声音。后来得知是要刷BIOS才能发声。所以想问下这个500老型号的没声音是驱动的问题还是什么?应该以前装的是XP,不会是7,好像是05年的机器

网友:
我觉得是驱动问题比较大

网友:
老机器装XP是有声音的

网友:
驱动的问题,

网友:
可能你的老机子。。。安装的系统是太新啦。。。装个旧的试试看..

网友:
驱动精灵 用下

网友:
驱动问题   以前遇见过一次

网友:
声卡驱动不对,有时候驱动人生也不对,需要拆下电脑看一下声卡芯片型号,再下载相应的声卡驱动

网友:
更新下 驱动吧!大面是驱动问题

网友:
我想应该也是如此吧,多谢大家出主意

网友:
大家试试吧!!

网友:
肯定是驱动的事啊,不会是别的问题!!!

网友:
更新驱动试试。。。

网友:
重装一下应该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我觉得也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以前装过系统正常,可能找原厂驱动才能解决吧

网友:
上HP官网下个该型号驱动并安装就行了

网友(2011-07-01):
LZ和我一样 对这惠普的笔记本就恐惧  我还没遇到 但是听师傅说就很可怕了  我真正研究这方面的技术 必须要学会

网友:
装个版本底点的系统就行了

网友:
嗯 我也遇到过~是驱动问题~

网友:
装WIN7 要新驱动,要不前板检测不到

网友:
別費勁了,我遇到HP的本本zuiduo,已經輕車熟路了,驅動問題,直接打800找惠普要驅動,他會給你鏈接發到郵箱的,下載安裝,絕對搞定。

网友:
安装sp2的系统试试

网友:
第1、请确认把你的电脑的声音开关或按钮已经调成最大声了。这是一个低级错误,但依然有不少菜鸟在犯这样的错误。检查声卡、音箱等设备是否连接正常,左击任务栏音量图标看是否点击成静音了?这是排查电脑没声音的第一步。笔者前段时间上门维修一台老式笔记本电脑时,重新安装系统后,进入桌面电脑没声音,看到任务栏的图标在,调成最大还是没声音,最后笔者只得换装系统,但还是电脑没声音,查看笔记后,发现用户把笔记本上的调音开关关到了最小。

第2、右击“我的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打开“声音、视频和游戏控制器”,看前面有没有黄色的“?”,有,说明缺声卡驱动;没有,说明机内的声卡驱动不适合使用,右击声卡,选“卸载”,将其卸载,然后重新安装声卡驱动。

第3、电脑没声音第三步:了解声卡型号,展开“声音、视频和游戏控制器”,看下边那一串字符和数字就是你的声卡型号,或“开始”—“运行”—输入“dxdiag”, 打开“DirectX诊断工具”—声音--从打开的界面中找。

第4、将该声卡的驱动光盘放入光驱,右击“声音、视频和游戏控制器”下的“?”号选项,选“更新驱动程序”,打开“硬件更新向导”,选“是,仅这一次”---“下一步”---“自动安装软件”“下一步”,系统即自动搜索并安装光盘中的声卡驱动程序,如果该光盘没有适合你用的声卡驱动,再换一张试试,直到完成。

第5、如果没有合适的光盘,可到驱动之家、中关村在线、华军等网站下载,下载驱动一要看型号,二要看适合不适合你的系统使用,三要看该驱动软件公布的时间,最新的未必适合使用,可多下载几个,有些驱动会导致系统蓝屏。

第6、下载的驱动软件一般有自动安装功能,打开后,点击即自动安装以解决电脑没声音的问题。不能自动安装的,解压后备用,要记下该软件在磁盘中路径。打开“硬件更新向导”,去掉“搜索可移动媒体”前的勾,勾选“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下一步”,勾选“在搜索中包括这个位置”,在下拉开列表框中填写下载的声卡驱动文件夹的路径---“下一步”,系统即自动搜索并安装你指定位置中的声卡驱动程序。
本文地址:http://www.lanping.org/meishengy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