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独立显卡的掉电

楼主(2011-05-09):
联想Y450独立显卡的开机掉电,板号是DAOKL1MB8G0  REV;G  Hannstar  J    MY-4 94V-D 0936
开机掉电  测各个3V  5V电压CPU  0.97V  内存电压  DDR3 1.44V  上面有个小板两个电感分别是0.98 和1.63 北桥供电1.49 电压都在这了,电流的变化是在开机1.82~1.86~0.92然后掉电0.00
哪位大侠可能指点下小弟,什么地方出问题了。我从来没修过这样的机器。一点思路都没有。没思路我也不敢乱动。拜托修过这机器的大侠们指点下哈。小弟在此先谢谢了哈。

网友:
POST 自检时没过到显卡他本身掉电了,就当不过显卡修啊

网友:
1.63V的电压有点不对吧,这个应该是显存的电压,1.8V才对吧.

网友:
什么意识,是不是现在做显卡?

网友:
正常显卡电压是1.8V左右的,怎么这才1.63感觉好像有点偏低,我没把握我不敢乱动,所以小弟来这请教各位修过这机器的大侠们,都过来帮帮忙哈。

网友:
现对照图纸测一下各路电压的PG信号都正常发出没有,然后再考虑显卡或北桥。

网友:
你是指所有电压的PG信号吗?包括3V 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