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exScan T766显示器电源不工作

楼主(2011-05-09):
一台艺卓FlexScan T766显示器电源不工作,接通电源后在大电容两脚端有300V的电压,变压器
次级在开机的瞬间有2伏左右的电压输出,然后就停止工作了,次级负载经检查均无短路。量电
源部份的管理集成块(F9203LB)的各脚电压:1脚:280V,2脚:280V,3脚:0V,4脚:28V,5
脚:地,6脚:1。6V,7脚:4V  。因没有这个集成电路的相关资料,也无这个显示器的图纸
经测试,画出电源部份的线路图,现贴上来请教朋友们,帮忙分析一下它的工作原理,谢谢

网友:
版主朋友在吗?能帮忙分析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
应该先检查启动电路,就是4脚外围到开关变压器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