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双敏7300LE求助!

楼主(2011-05-09):
一块双敏的7300LE显卡开机报错黑屏,拆下BIOS后编程器读BIOS信息提示错误,更换BIOS芯片后写了个在论坛上面下的BIOS后可以听到正常的“啲”一声但是还是黑屏,我重新直球再做一次BGA后还是黑屏!不知道如何修下去了!或者那位论坛的大侠发给我一个双敏7300LE显卡的BIOS呢?显卡核心是 GF-7300LE-N-A3  显存是现代的芯片,容量共128M!谢谢了!

网友:
检查下门电路...看下有没有掉件..

网友:
把原来的 BOIS 换回去 试下

网友:
试一试DVI都有无显,有显就飞个线过VGA。我遇到过不少这些7300LE 8400GSGPU爱坏VGA输出,和冷机不认卡,加热一下又好,我怀疑是GPU内部虚焊。

网友:
已经解决了,谢谢各位,原来是BIOS芯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