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X85S 不触发~~~

楼主(2011-05-09):
进水机。TPS51020处 有烧坏处。换TPS 后飞线。现在待机0.01A IO 处有3V 。。电感处。没3.3V和5V 请教下。这块板待机 。电感处 有没 有 5V 和3.3V 。。此主板 是SIS 芯片组。。T3000的CPU。。。
华硕

网友:
有很多主板是需要触发后 才有3 5V的。触发时候。。EC触发信号有跳变没了

网友:
BIOS 参与供电的。没图纸不好修。。不知那些脚的先后顺序。问下有修过的。电感的3。3V和5V 是先出。还是按下开关后出。

网友:
查图纸吧,,没法修的,,实在不行就查下电源IC

网友:
找找图纸 看看时序来修吧

网友:
找不到图纸哦。

网友:
有没有图纸共享一下呀,兄弟们??

网友:
51010待机下,有3m5m的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不好说,先确定腐蚀后再说其他的。

网友:
有没有3M 5M还是要看 LDO3 LDO5的开启方式

网友:
待机下。有3.3V 。

网友:
首先测一下IO发出Vsus_on电压没有,如果没有问题在BIOS,如果有问题在IO .

网友(2019-02-28):
机器有点老爸吧。。。。。。。。。。。。。。。。。。。。。。。

网友:
你得先看看时序是不是触发后才有3 5V 才决定维修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