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低级的问题

楼主(2011-05-09):
液晶显示器的高压条可以直接换通用的吗

网友:
应该不可以更换  因为高压条中的逆变电路不一定是一致的吧 请慎重

网友:
可以换通用的   不会有任何影响   要是引脚不对的话  改改线就ok了

网友:
可以啊,改板注意供电控制地线脚就行;了

网友:
電壓 12 v 不要接錯 亮度 接地 on\off
還要更換的安裝空間夠不夠  也是重點

网友:
可以通用,只要把12V ,开关,地线,接对了就行!

网友:
可以的,,只要电压满足要求,,

网友:
驱动板上一般都有符号标识,12v.地线。还有on/off。找到了。就可以接通用高压板了。一般通用高压板带连接线的。

网友:
可以的,要看看三个信号吧,还要注意主供电,12V。18V.24V

网友:
可以换通用的   不会有任何影响   要是引脚不对的话  改改线就可以啦...

网友:
完全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