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无背光,外接正常。

楼主(2011-05-09):
LA-4111P AMD 独显本本半个月前拿来修是无显示,内外都无显。加焊显卡后OK,客户用了半个月。现在拿回来外接正常,屏能显无背光。
测试后灯管测试能亮  高压条换过 屏线测量每根都通 ,高压条工作电压只有18V 无开机信号 亮度调节,都无电压。
以为是显卡问题,加焊2边还是一样。拔掉屏线,量接口处,也无开机信号电压,电压为0.12V 。直接拉个5V 到高压条Off ,也不行。
问题已经解决了,发个全新换上好了,KB926QF CO 控制信号由他发出。谢谢大家了!

网友:
查下显卡的工作条件看正常否?

网友:
2楼能否说的详细一点,如何查

网友:
就是对照电路图查显卡的供电部分看是不是正常

网友:
先植球,不行换显卡

网友:
亮度一般有EC控制  查EC  。不行 可以上拉一个3v过去。看能否正常

网友:
是缺少电压没。

网友:
楼主换IO试了吗

网友:
EC IO 这倒没换,直接拉电压过去,3.3  5V 拉过去都成1.2V ,直接拉到高压条电压正常但上也不亮。显卡电压正常 1.17V

网友:
直接飞线,简单

网友:
先把到KBC得线路断开,在拉个电压过去

网友:
既然电压分过去也没拉低,那换个通用的高压板试下

网友:
高压的开启信号是从EC来的,那EC应该要接到显卡的一个控制信号后才发出的,以前修过一个集显的,RS780的,是北桥坏了

网友:
要是我肯定直接换显卡了。。

网友:
里面能看到字吗?看不到的话也是显卡 的问题吧

网友:
那估计还是显卡问题咯, 。  不会同时出现两个故障点吧

网友:
看看高压板那里是不是缺了电压了啊  不行就换个试试啊

网友:
1.显卡本身LVDS部分坏。换显卡。
2.LVDS部分供电的电压没有  修电压
3.显卡LVDS部分的时钟没有,也换显卡

网友:
屏幕有字的话。 其实还不如改个高压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