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的一块显卡刷黑屏了该怎么把它刷回来啊

楼主(2011-05-09):
今天没事闲着手上有块七彩虹天行7300LE-GD2 CT冰封骑士4 256M V28显卡。准备刷BIOS,所以我就把它备份了,好了以后ROM文件大概60KB左右,然后我就没刷新的ROM文件。而是刷了刚才备份的那个文件,提示刷新完成的时候。我就重启了。可是意想不到的是,开机黑屏不显示了。我该怎么办啊

网友:
你怎么刷的

网友:
备份不会引起黑屏的!看来文件丢失了!!!

网友:
在DOS下用NV刷显卡软件刷的

网友:
麻烦你们告诉我怎么才能把这块显卡修好啊

网友:
看看你的备份是否损坏?重新再刷咯。
加焊下GPU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出错加焊GPU干嘛?

网友:
有PCI显卡和编程器就好办 没有就只能盲打 把BIOS文件和刷新程序放在同一目录 DOS模式  NVFLASH·EXE BIOS·ROM -4 -5 -6

网友:
细心看下你在刷写时候有没有那个步骤出错的。再不行你就要找个新的ROM文件,我怕你备份的有问题。

网友:
黑了。。。那就只有用编程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事先准备好这显卡的正常的BIOS文件,用PCI显卡启动机器,在DOS下刷回去就可以了,记得两张显卡同时插上主板哦!

网友:
看来是你备份的文件出问题了吧。这个问题好解决。弄个机器刷一下就 OK了 。要不就DOS里面刷了 。那个方法BAIDU里面有介绍

网友:
在重新刷bios

网友:
用编程器吧

网友:
你要把它刷成9800GT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