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3红灯问题

楼主(2011-05-09):
想问下PS3红灯 情况 是不是待机红灯 按卡机绿一下 风扇转一下 马上闪红灯?主要是风扇只转一下吗?还有就是一般都是GPU问题 吗 ?加焊可以解决吗?

网友:
还有请问厚板的 GPU CPU上面的盖子可以去掉吗?

网友:
开机闪黄 红  是显卡问题 跟XBOX360三红一样  显卡和CPU的盖子可以拿下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 可以加QQ聊聊吗?我是想问我的开机 风扇转下停了 12V输出下就没输出了 是不是显卡短路了呢 有些情况是不是一直闪红灯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请问下PS3主板和光驱对吗才可以使用吗 自制系统也是如此 我PS3主板坏了 有办法吗 对码的  主板上的码是在CPU里面还是再其他芯片里面 可以更换吗

网友:
盖子可以去掉,用BGA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需要加焊GPU  盖子需要去掉吗? 不去掉会不会照成短路呢

网友(2015-06-12):
GPU 也会造成红灯  当然主板供电短路也会立马断电红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