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挡LOGO原因分析

楼主(2011-05-09):
有台DELL 640M的机器,挡LOGO画面,死机,
如下图:

  戴尔笔记本挡logo画面的维修方法;
  一、确定硬盘、CPU、内存、都是好的。
二、排除是否为CPU温度过高引起的死机。
三、挡logo后立即去量内存核心和上拉电压有无下降。
四、拆除网卡、1394、PC卡等芯片。
五、刷BIOS、更换时钟IC。
六、加热南桥或更换,一般好的比较多。
七、HP  DELL  IBM等加热显卡或更换也有可以OK。

  拆机,裸板试也一样,更换内存硬盘,还是一样,
于是,查内存供电,1.8V正常,发现0.9V的上拉电压只有0.5V,
打阻值正常,打开图:

经查外围电路正常,更换SC480后,试机OK!

网友(点评):
把图纸或点位图分享下嘛!

网友:
楼主挡LOGO的7个维修方法是自己总结的吗?依据是什么呢?

网友:
理由是BIOS自带的POST 程序不断寻址,却总找不到,停在这是POST程序不断循环寻找即定硬件设备,进入了死循环(只有前面的硬件设备正常,才进入下一步)。表面就造成了档LOGO的现象。

网友:
内存负载电压不够,造成内存与北桥之间数据换出错,进而引起的当机。

网友:
思路清晰 狠潇洒

yzz163 -3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排除法啊。谁能肯定一定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点评):
以为post检测的设备多,只能用排除法了

网友:
只能试才能试出来,所以要依据我想没有人这样说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你修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哈哈,我修笔记本是新手一个,

网友:
挡LOGO,我修到的外设坏的多,电压引起的挡机很少。楼主总结的7条是自己总结出来的吗?

网友:
我一般先刷BIOS然后干外设

网友:
前几修了一块台机855的板子档LOGO,内存MOS管鼓起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当然是LZ自己总结出来的嘛,如果裸板还是挡LOGO肯定是主板的问题了,显卡没修得很难,应该是南桥BIOS那块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压问题的我还是很少碰到,一般都是搞南桥去了

网友:
我碰过东芝的机器挡机是因为光驱的问题 光驱拔除一切OK

网友:
我修的一般南桥问题多,其它的很少见到,

网友:
往往正常点亮了,就认为电压一些都是正常。所以很少人去打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啊,说的太有道理了。想不到电压不足还挡logo,看来凡事皆有可能啊!

网友:
一般电压正常,很少去量电压了!

网友:
DELL机器开机在你那个位置就挡,80%是内存或其相关电路问题

网友:
今天也有一台挡LOGO的,刷了BIOS无用,看来要换南桥了

网友:
光驱硬盘故障都有可能,南桥也占很大的比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刚修好一个主板,挡LOGO死机的故障,给大家说一下,顶星的主板,同行送来的,故障还原后,我就又点了一次,这次是到C1不走了,我换了根内存,好了,进系统了,把他原来的内存,用橡皮擦了以后,也好了,看来是内存接触不好,导致挡LOGO死机

网友:
LZ说的很有道理经验之谈一般可以解决80%左右的问题

网友:
这个可以借鉴参考下,以前总不知道这样的机器的维修思路。

一般用最小系统法方便找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