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S31W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1-05-09):
    不触发,开关电压只有0.6V,待机3V 5V正常,一插电源有好几个灯就亮,查EC 的3VPCU待机正常,发现EC被焊过,用镊子一拨很多虚焊,加焊之。
    焊好后还是一样,开关电压开始只有0.6V,查EC待机 时钟 复位都有,可是ACIN这个信号只有0.4V左右,肯定不对,一路追杀

是由VAD这个信号,经过PD9  12V稳压二极管,在经PR42跟PR41分压而来

测VAD电压为13V,PD9第二端为1.4V。看来二极管是正常的,那就是VAD这个电压有问题了

发现VAD由VA经PD3而来,测VA有19V可是过了一个PD3就只有13V了,测量PD3正向有700阻值反向无穷大,PD3的1端也没有短路,就去测后极的元器件,只发现了PD4这个双二极管已经双双击穿了,换了一个,发现电压还是只有13V

想想这个PD3真的很有问题,就再去测了一测结果这一测竟然正反向都是无穷大了,原来是这个二极管不良啊。好难测

换了一个电压有18V了,测ACIN也有2.7V,可是还是不触发

这时用示波器去测BIOS得低位脚,竟然没有波形

插电的瞬间也没有 波形,那应该是EC没有与BIOS交换数据,想刷BIOS,可是EC被人换过就跟师兄要了一个换上,结果上电了。

一路狂飙,然后外接亮了,内屏有背光,无图像。

那是示波器测LVDS有 波形,后来查到是LCDVCC没出来

测量6脚有3.3V,3脚开启也有3.3V可是LCDVCC只有1V左右,而且LCDVCC没短路,就确定是这个芯片坏了

就取下芯片将6脚跟1脚相连。

再上电OK了,亮了。

PS:这个板型的LID#信号没触发前是低电平的,只有0.3V左右,可千万别把桥给干喽,触发后才3.3V的

网友:
这时用二极管去测BIOS得低位脚,竟然没有波形
你指的是用二极管档测吗,bios地位脚是什么脚?

网友(点评):
SORRY,是示波器,发的匆忙

网友:
楼主你好强啊

376057772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楼主思路非常详细哦。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不错

网友:
看来龙哥在基地成长的很快啊,成为新一代的高手了。

网友:
分析真够强啊

网友:
学习了,LZ很厉害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华硕主板的问题还挺多的,BIOS也是参与上电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