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U20A有爆音

楼主(2011-05-09):
U20A听歌,看电影都没有问题。但是一合上屏幕,在打开屏幕的话,就会发出那种杂音,很吵的那种?这个会是什么问题啊。平时是不会出来的,就是闭上屏幕,在打开屏幕的时候会发出来,这个问题好奇怪哦,没头绪了
华硕

网友:
你把麦克关上再试试。

网友:
排查顺序:喇叭线 驱动 喇叭 功放 声卡。

网友:
麦克风 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关上麦克风试试

网友:
MIC坏了吧 或者是驱动的问题 一般驱动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对了,你可以试试到官网下载声卡驱动重新安装下看看

网友:
麦克风引起的回环声。

网友:
弟兄们,麦克风关掉就OK 了吗?那如果客户需要语音聊天的话,不就露馅了啊,怎么交代啊。有其他的方法吗?

网友:
换个声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