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超好玩的故障。

楼主(2011-05-09):
今天我碰了一台明基超好玩的故障,开机屏抖,拆开后,换过一个屏,不会抖了,以为是屏的问题,再把原屏简单装上屏线试机,也不抖了,以为是屏线没接好的问题,可是把外壳装上后,开机又是屏抖,后来测试不装A壳不会抖,A壳一装上就开始抖。不懂是什么问题,大家来讨论指导。
简单

网友:
应该是屏线有地方漏电,与A屏(A屏应该是金属导电的吧)短路吧。造成干扰吧

网友:
应该是屏线的屏蔽没有做好。用绝缘纸好好包一下。

网友:
是不是 屏线有问题啊

网友:
没有遇到过,学学`````

网友:
查一下屏线和A壳之间配合的地方有可能是有微短路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我碰到一台是屏排线跟屏主板接触不良,不是排线是屏最上面的排线.

网友:
屏与壳肯定有短路才会闪的。弄点隔缘胶试试。

网友:
受到A壳干扰了把,

网友:
绝缘估计有问题

网友:
该包的包一下啊

网友:
估计是屏线与屏轴或者A壳一接触有小短路造成抖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