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5580开机不定时黑屏,放歌会卡。

楼主(2011-05-09):
acer 5580开机不定时黑屏,放歌会卡。显卡是7300的,加焊了,问题依照。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会不会是CPU的问题啊,还有其它的什么问题吗

网友:
显卡的几率高哦。。内存换过没有

网友:
不定时黑屏,放歌会卡。根据这2点就可以说是显卡的问题了。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