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5-09):
请各位看看,我得液晶屏花屏,严重时根本就看不了电影,平面发蓝

网友:
看看是不是屏线接口有问题。可以重新插下试一试。看看电源板,高压板,驱动板有没明显的元器件故障。

网友:
一般应该是屏线的问题
看看你的显示器是什么牌子

网友:
你先确定你的主机是否是好的 嘻嘻

网友:
什么牌子。型号。有可是屏线接触不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