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风行G30V一组上下击穿

楼主(2011-05-09):
翔升风行G30V一组上下击穿 上管是AP72T02GH  下管是AP82T02GH  换了 一组上管AP70T03GH  下管AP85T03GH  后主板开始跑码到25  一会下管开始发烫并发出吱吱声音就断电了,我查过85T03GH是30V 65Ω 75A 比82T03GH大啊为什么还不能代用呢?

网友:
应该不是不能代吧,是不是你的PWM芯片的控制信号T1和T2不正常啊。

网友:
看看电源管理芯片的输出正常不。。。

网友:
这种故障的解决方法是先拆下坏的上下管,再对上下管的G端打阻值,如果和其他相的G端阻值一样基本判断PWM推动芯片没坏。在去别的板上拆一对上下管,不必理会型号,不要颠倒。焊上即可。

网友:
一共是3组  电源芯片是 L6713A,第一组上管的G极阻值低于其他两组的阻值,击穿换下来的是第三组,现在是不是还要将第一组再拆换再测?

网友:
必要的时候上下管和电源管理全换掉

网友:
上假负载G级无电压、核心无电压也不短路,上真U一闪即灭还伴随着吱的一声,要电源拔掉一会开机还是吱的一声就断电,85T03GH 是否能替代 86T02GH(上面82T02GH写错了)能替代的话我就考虑上网买个 L6713A 因为手上都没适合的替代了

网友:
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都是把上下管加芯片全换了

网友:
你看看不要装上管和下官了啊!看看!不行的话那就是IC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