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H-GJ17L3的奇怪故障,望高手解惑

楼主(2011-05-09):
今天收到一个客户送来的联想LXH-GJ17L3液晶,故障是刚开机时,还没什么大的毛病,就是有两条暗影区,不过影响不是很大,开机过3分钟后,左边一条暗影区开始逐渐花屏,再过3分钟花了的暗影区逐渐变成了黑屏(黑底花屏)。若关掉显示器,隔10分钟再开,故障现象依旧,先暗影区,再左暗影花,花了再黑。此故障是屏线接触不好,还是驱动板?希望有高手解惑!附图

网友:
图的顺序没错,但时间说明整个倒了,不好意思,让大家受累了。

网友:
不是屏线。也不是驱动板。是屏坏了

网友:
我感觉是屏坏了   换个屏电路上的驱动芯片试试吧  要不就直接扔掉

网友:
软排线模块不良。业余修不了。扔吧!

网友:
感觉像屏的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软排线坏了,发到深圳可以修,

网友:
那花屏就是屏坏了,,,

网友:
是换屏软排线,还是补焊呢?

网友:
换屏显不行就仍了。

网友:
明天忽悠客户去,修不好也要把尸体留下,自己再慢慢琢磨,好歹修好了比没有好

网友:
这个东西是不是要用压屏机才能搞的定呀

网友:
屏坏了,直接报废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修不了的,屏坏,我们普通的设备是修不起来的。